求电气柜设计的相关方法和标准

楼主(2014-10-11):
如题,

最近一个同事走了,他做剩下的电气柜我不得不把他弄完,我大部分工作都是原理设计和程序设计,对电气柜还真不真么了解,请问有没有相关标准和规范之类?

比如面板开多大的孔上螺丝,什么位置,安装板的材质,柜体的材质,

对啦,他那个还不是在导轨上的,后面有块安装板,元器件选的是用螺丝固定的。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照葫芦画瓢,搭积木

网友B:
需要机柜空调制冷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参照元气件安装图,有要求多大孔

网友D:
选型样本上都有规格尺寸,比实际尺寸大1mm比较容易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