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停电保持的程序怎么写啊

楼主(2014-10-11):
我想写个停电保持的程序,请问怎么写,谢谢指点。

网友A:
只听说过有这功能,还真没看见过如何编这个程序

网友B:
设置停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C:
1.14个字节的数据可以存储在MB0-MB13这个存储区域中,系统自动永久保存。

2.大量数据存在V区,然后在系统块里面设置存储区断电保持,然后使用电池卡,可以保存200天左右。

3.使用指令写入EEPROM中永久保存,这个方案编程时可以使用已有的指令库来做。找人咨询下载指令库。

网友D(2018-09-14):
耐特ST-200停电保持的程序不用写特殊程序,只要做一个系统块的对应设定就可以了。西门子的断电保持需要加存储卡或电池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