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水流图宏指令

楼主(2014-10-11):
在台达人机上做一个水流图,宏指令受控于欧姆龙PLC的某一个存储区的地址,应该怎么写宏指令啊。请各位高人指点。如果选用台达DVP系列PLC的M0区,可以实现PLC控制水是否流动,但不知道欧姆龙的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和Plc内的变量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B:
宏指令和用那家PLC没有关系的,你可以先将PLC的状态转换成人机的数据,在用宏来作业就好了,这样你不管用那家PLC,只需在宏前面增加将对应PLC状态转成对应人机数据宏,宏的其它部分可以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