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动机50HZ用60HZ

楼主(2014-10-11):
请问哪位师傅知道啊?我有个交流电动机电压是380的,频率是50HZ的,如果用电压是380V,可是频率是60的,这样用会有什么后果?频率增加,电动机转数会加大,电动机会烧吗?谢谢啦

网友A:
转速会增加!

网友B:
只要60赫兹运行时,变频器的输出功率不大于其最大标定功率即可。

这种使用条件下,其50赫兹时的功率就要大大降低了。

对于风机水泵类负载来说,通常其拖动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例如,如果变频器标定的是55千瓦的,如果打算将其用于在60赫兹下使用,则50赫兹时,负载的功率最大只能是31.8千瓦。

网友C:
只能降功率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