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plc300下载程序时出现此问题,咋办?

楼主(2014-10-12):
求助咋解决,提前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看一下电脑的下载参数设置

网友B:
电脑和PC机的IP地址设置问题

网友C:
电脑 SIMATIC Manager这边参数设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和PC机的IP地址设置问题

具体在哪改正?咋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 SIMATIC Manager这边参数设置不正确!

具体在哪改正?咋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脑的下载参数设置

具体在哪改正?咋改正?

网友D:
看看你的通讯设置吧,PG接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