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的维控触摸屏怎么使用

楼主(2014-10-12):
现手头有一块2011生产的维控777T,想拿来使用,使用新版的编辑软件编辑下载后,触摸屏里边好多显示不全,键盘画面上也没有字符了 ,内置字体都正常不能显示了,怎么办?

网友A(2014-12-12):
你在选择上面的菜单,工程-----工程参数------一般属性--------去掉使用灰色字体的选项就可以用现在的新版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