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雷击跳闸的原因

楼主(2014-10-12):
   一般情况下35kV线路由于绝缘水平不是很高,雷闪放电引起导线对地闪络是不可避免的,线路因雷击而跳闸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雷击时雷电过电压超过线路的绝缘水平引起线路绝缘冲击闪络,但其持续时间只有几十微秒,线路开关还来不及跳闸。
   2  冲击闪络继而转为稳定的工频电弧,对35kV线路来说就是形成相间短路,从而导致线路跳闸。

  因此对于全线架设避雷线的线路,线路雷击跳闸主要取决于:
   (1) 线路防雷水平的高低

   雷击档距中避雷线时,一般情况下空气间隙不会发生闪络,而雷电流在向两边杆塔传播时,由于强烈的电晕,当传播到杆塔时,幅值已大为降低,如果杆塔的接地电阻不高,杆塔电位的升高不足以引起绝缘子串发生闪络。而当雷击杆塔引起反击过电压时,雷电流引起杆塔的塔顶电位升高,使绝缘子串电压升高,当绝缘子串电压超过绝缘子串闪络电压时,绝缘子串就可能发生闪络由于塔顶电位的升高和绝缘子串电压的大小和与杆塔冲击接地电阻值直接相关,因此接地电阻越大,塔顶电位越高,绝缘子串上的电位差也就越大,这样就容易造成绝缘子串的闪络,甚至造成多串绝缘子串的同时闪络,导致相间短路,引起跳闸。由于全线架设避雷线,雷绕过避雷线的保护作用击于导线的概率相对就极低。四川中光防雷。

   (2) 系统中性点运行方式

   我国规程规定,35kV系统单相接地电容电流小于10A时,中性点采用绝缘运行方式。如果35kV系统单相接地电容电流超10A,当线路因雷击引起导线单相对地短路后,短路点的单相接地电流往往就以弧光形式出现,这种弧光不易自行熄灭,时燃时灭,这样就容易在系统产生弧光过电压,危及一些绝缘水平较低的电气设备,并且如果这时线路又遭雷击引起其它相短路的话就形成了相间短路,线路马上跳闸。因此系统采用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运行方式就是利用单相接地时消弧线圈产生的感性电流补偿接地点的容性电流,使接地电流变小,并自动熄弧,接地故障消失系统恢复正常.

网友A:
说到了消弧线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