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西门子200PLC电源板坏

楼主(2014-10-12):
设备上200PLC坏了 发现电源板上有个贴片元件坏了 型号都看不清了 麻烦大家看看知道怎么维修说下 感谢!

PLC是 中国产西门子200   224的     元件从左边依次是 J945-TOP247FN      ?      945-U1J       RJ9D9-EWB

网友A:
  坏了就坏一个,但是换上还有可能烧坏吗?

网友B(2018-11-06):
这是个电阻R390,阻值0.39欧。但这个电阻坏了肯定还有其他的元件坏了,最多的就是TOP247FN厚膜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