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窗口密码问题

楼主(2014-10-12):
请问怎么样把步科触摸屏的某个窗口设置密码保护,目的是使这个窗口只有操作人员输入密码后才可以进入.

网友A:
去步科网站下载例程                 我就是按例程做的。

网友B:
加我QQ传给你,254489112@qq.com

网友C:
窗口属性里面,

网友C:
窗口关闭时切换到最低安全级别

网友D:
先在系统属性里设置权限等级和等级密码,然后在窗口选择相应的权限和等级。

网友E(2016-04-07):
窗口属性里设权限或等级就行了

网友F:
先在系统属性里设置权限等级和等级密码,然后在窗口选择相应的权限和等级。正确

网友G(2016-06-19):
怎么挣积分啊 这么好的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