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FB怎么用

楼主(2014-10-12):
(求助)各位大神,小弟最近被安排用三菱Q系列,之前只用过FX系列。用Works2打开之后发现Q系列要用到FB模块和所谓标签来编程。但试了很久之后还是永不会,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标签是什么啊?是不是就是IO点啊?FB块的输入和输出又怎么定义啊?

网友A:
1、如果您有高级语言编程经验的话,诸如C语言,那么GX Works 中的标签名就相当于C语言的变量名。标签名的作用就是取代原有使用内存地址的方式,这样可以使得硬件与软件分离。

2、输入与输出根据您的需要定义,如果您具有高级语言编程经验的话,FB就是带有返回值的函数。

网友B:
既有标签又有FB

网友C:
  这个还真是没有使用过呢,   是像 SIEMENS 一样,系统标准的可调用 的 功能块吧

网友D:
有一个手册专门介绍FB的应用的,楼主找找吧

网友E(2019-09-12):
我相信你能行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