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中,在“程序状态监控”状态下,强制功能怎么有时不能用

楼主(2014-10-12):
最近学习S7-200。在STEP7中写了个触点跟了个线圈,在PLC运行时,打开“程序状态监控”,这时候问题来了:想对该触点“强制”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灰色的)。难道是“强制”功能还有其他限制?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测试时候,可以进行写1,写0.

网友B:
西门子对于I/O和线圈无法强制置一,例如M0虽然在某个程序段作为常开触点使用,但在其他程序段里作为线圈输出,那么这个常开触点不许强制置一,必须在另一程序段内将线圈置一 才行。

网友C:
 可直接在 变量表时行 控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对于I/O和线圈无法强制置一,例如M0虽然在某个...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啦

楼主(2017-10-09):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对于I/O和线圈无法强制置一,例如M0虽然在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