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需ACS800变频器供水求助

楼主(2014-10-12):
ABB变频器  ACS800  220KW380V  做恒压供水使用, 工频运行时候 压力可以到29KG    变频器运行时候只有26KG  已经到达50HZ 频率了,, 这个怎么调整参数啊,,急求 大家帮忙一下, 感觉转矩不足一样???

网友A:
不是有传说中的转矩补偿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传说中的转矩补偿功能么

 没有看到是哪个参数,,

网友B:
要求多高的压力啊,不行看看频率在加点,就怕电机受不了。

网友C:
频率都到额定值了还调什么参数,换泵吧!

网友D:
郑州科达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喷播机、喷浆机、边坡绿化设备等机械设备的开发、研究、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主营产品有:喷浆机、喷播机、边坡绿化设备、客土喷播机、液力喷播机、矿用喷播机、喷射机、湿喷机、注浆机等等。http://www.kdpbj.cn/公司设备齐全,机械设备型号丰富多样,质量过硬,价格公道,深受用户的喜爱!主要零部件自己加工生产,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设备先进。另外,以信誉第一,用户至上,质量为本,服务到位,赢得广大用户的信赖和赞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频率都到额定值了还调什么参数,换泵吧!

李工,是不是泵质量不行呢?

按说工频能达到29KG,为什么变频就不行呢?

看看1楼说的那个参数能不能设置。

楼主:
马达 2极 322 A转速2977   ; 工频电流是 220A    变频运行50HZ 电流是242 频率不能调高了,调到55HZ  电流280A

网友F:
接近3000rpm???

有问题吧

网友G:
检查一下泵的扬程和流量,明显你的泵变频是在过载的情况下运行,因为泵都有一个最佳工况运行,大于或小于这个工况都是过载

网友G:
关小出水阀试试,减小用水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