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7200扩展模块配置问题

楼主(2014-10-13):
准备采集 9路AI\2路AO\7路热电阻

选择1台 CPU 224CN + 3块 EM231CN 4路AI + 1块 EM232CN 2路AO +4块 EM231CN 2路RTD 可以吗?

网友A:
8个模块了,好像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模块了,好像不行吧

看手册是说最多带7个模块,但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没实际应用过,苦恼中、手头还没这么多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