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编程线的问题

楼主(2014-10-13):
各位大神好,

小弟手头上有个国产禾川的PLC  型号是HCA1,现在想连接电脑编程,可是没有数据线,因为看到他的接口也是RS422的,跟三菱的一样,于是买了一根USB-SC09-FX的数据线,可是连接电脑后无法读取PLC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

网友A:
外形一样,但针脚的使用定义可能会不一样。

楼主:
纳尼,亏大了,以为接口一样,随便编程线买过来就OK了

有木有人知道禾川这个牌子,貌似知道的好少

网友B:
现在基本品牌PLC还是各自为阵,各用各的COM口编程电缆。这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是统一成以太网编程。

网友C(2015-08-14):
用三菱编程软件选择FX1S型号然后就可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