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的编程线可以通用国产的RS422接口PLC吗

楼主(2014-10-13):
各位大神们好

本人小白一枚,遇到了关于PLC编程线的问题,望各位大神指点

小弟手头上有个国产禾川HCA1的PLC,现在想对他进行编程,可是没编程线,但是看到他跟三菱的PLC接口RS422一模一样,于是就在网上买了一根USB-SC09-FX的编程线,拿回来一用,悲剧的连不上!!!

请问怎么才能连上这个PLC,难道RS422接口还有不一样的吗...

求指教啊

楼主:
忘记附上图片了  补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各位大神,求指教啊~

网友A:
你直接找你现在的PLC的手册说明书,看看他的编程电缆的线路图,自己做一个。

不过用USB的话,做起来也费劲。

网友B:
所谓RS232/RS422/RS485只是定义了一个接口物理层,外形样子表现也有多种多样的形式,看着都是圆圆的8针圆接口,通讯协议不一样的话就不能连接上。

还是找禾川HCA1的PLC专用编程电缆吧!如果是直连的COM口连接,也可以考虑自己做一根编程电缆。

网友C:
USB端口模拟的rs232端口号一定要正确,编程软件设置通信端口号要一致,切切

网友C:
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中将出现USB-SC09编程电缆对应的COM口,只需在编程软件或其它应用软件中选择该COM口即可,其它通信参数使用默认设置,接下来的使用同传统的RS232口编程电缆完全相同。

网友D(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