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三芯插座一定比两芯的安全吗?

楼主(2014-10-13):
农网改造后,现在农村家庭入户电源一般都是经过一个两级闸刀,再经过一个加漏电保护器的单极断路器,然后才提供给用电设备。较之以前供电线路,线路保护方面已经考虑的很完备了。

国庆假期回家,母亲说她前几天使用刚修过的电饼铛时被电击了,让我看看啥情况,因为入户线也刚刚换过,现在不好确定到底是电工接错线了还是电饼铛维修时造成的二次故障。
农村普通家庭入户进线是单相电源,两根线俗称火线、零线,没有接地线。想了想,入户线不论怎样接入,都不可能出现电视、日光灯正常使用,唯独电饼铛外壳带电的情况。
莫非电饼铛漏电?刚好新买了一台豆浆机,马上插上电源试了试,豆浆机整个金属外壳带电……
“插到厨房外墙上好像不带电”
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母亲一句话使我恍然大悟。
问题应该出在厨房里面的插板上。
家用插排(板)(电源转接器)为了适应各种用电器电源插头一般都设计有好几种规格插孔,有两芯插孔、也有三芯插孔。一般接线标准是面向插板看,左零右火中间地。电饼铛、豆浆机等家用电器设备设计使用的电源插头均为三芯,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设备老化外壳带电给使用者带来触电危险。可是一般农户单相入户线均没有地线,插板内三芯孔中间未接地线的金属片由于某种原因与火线接触就会造成设计有三芯电源线的单相供电设备外壳带有AC220V电压,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发生。
打开插板检查,粗看没有发现端倪(厨房油烟、灰尘串入,里面很脏),仔细瞧后发现右边接火线的压线螺钉处有一根细铜丝伸出来刚好搭在了中间接地线的金属片上(铜丝氧化呈黑色确实不容易发现)。
至此不难解释为什么仅仅只是这个插板使用三芯插头的用电设备外壳会带电。同样这个有问题的插座,使用两芯插头的用电器反而能正常工作,因为这样的用电器外壳没有设计接地,就不会有与插座接地线(实际没有接地漏电保护器不会提跳闸,此时却与火线连接了)连接的机会(当然,这样的用电器老化后外壳带电还是很危险的)。

由此建议:家中没有接用地线时三芯插座中间接地线金属片最好去掉,不然三芯插头设备会出现两芯插头设备不会出现的漏电故障。

网友A:
还是将地线接上比较安全。

或者加漏电空开。

网友B:
漏电保护没起到作用。不管是三眼的或两眼的,三眼的保护孔没接线,而另两孔任意与他短路,虽然外壳带电,人体一旦碰触就应该漏电保护器跳闸了,虽然可能麻电感觉,应该是漏保立刻跳闸。试验漏保触电试验按钮,另用灯试验插座。如果不起作用,就是漏保坏了或接错线。

网友B:
人体电阻量与220V15W白炽灯相差不是很多,但是15W的白炽灯已经很少了,可用家用节能台灯9W的代替或更小W数代替,一头连接金属水管之类的接地体,另一头轮流碰触接相、零线孔。正常完好的有30mA漏电保护器保护的安全线路,应该是漏电保护器立刻跳闸断电!不能跳闸的,不是漏电保护器故障就是线路漏电保护器接线错误。(排除零线长度与保护器距离五米以内的正常线路的线路线径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不动作)。测试主要是相线。

保护电路在没有试验测电仪器的情况下,最简便的务必要做到上述测试方法线路能正常工作!保护线路对人的相对安全!

网友C:
2楼有道理啊,3楼方法也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D(2014-11-28):
这要看用电设施决定接几根线

网友E:
三孔插座用在TN-C-S、TN-S和TT系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没有规范施工。

网友B:
对于家庭供电供电局只送两根线很常见正常的,而两根线的性质:相线(俗称火线)和工作零线(俗称地线),电表出线经两极闸刀开关紧接着接入一个漏电保护器然后送入家庭,这是家庭供电标配(很多地方是这样的标配,特别是农村的供电方式)。根本就是没有保护零线接线的地方!

但是现在的家用电器已经使用了很多了而且基本都是三芯三极保护型接线。一般家庭经过装修后都安装了黄绿色的保护零线,但是往往这根保护线无处接线!对于农村独幢独户很好处理,可以自打一根2米的接地桩,将保护线连接上就能起到很好地保护措施(这没有违反供电规定,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它没有与供电线路有连线关系,而且接地短路漏电保护起作用后断开了供电,所以没有零线、地线同时使用的嫌疑)。

而城市楼房,在装修时要在墙体结构中寻找结构钢筋连接上同样能起到保护!虽然接地效果没有接地桩的好,而对于有漏电保护的线路漏电是有余的!但千万不要将保护线连接于管道上,特别是燃气管道上。

上述做法优于两线只有漏电保护器,漏电时通过人体电流来使触电保护器作用断电方法!一旦电器有漏电通过这根保护线使漏电保护器断开供电,使漏电流不通过人体就使漏电保护器断开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