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进制转换二进制和十六进制怎么算

楼主(2014-10-13):
十进制转换二进制和十六进制怎么算啊,我想用公式算出来,都怪学识肤浅,书读少了,还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十进制转化为二进制,用十进制数除以2,采取 余数的办法,直到商为零为止。

同理,十进制转化为十六进制,是除以16取余数。

说不说,你随便在网上找个文档,或者一本介绍计算机基础的书,第一节基本就是这些基础信息。

网友B:
不知道要来什么用,如果考试用的话,那你只能去看书,或百度。如果只是想知道结果的话,你可以有电脑上的计算器来得到结果

网友C:
电脑带的计算器的科学型界面就能把一个数在2、8、10、16进制之间的转换。

网友D:
太感谢!简单易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