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相120W的电机,怎样对其堵转,过载进行保护?

楼主(2014-10-13):
目前我想到三种方法;加热继电器,熔断丝,空气开关。请问这三种方法哪种最有效果?谢谢

网友A:
热继电器和断路器的保护特性一样,都是双金属片动作。熔断器的特性与电机发热不配合,还是选热继电器或断路器好。

网友B:
用热继电器还要用接触器配合,不能单独用更不能短路保护,上端还要配熔断器。一次性解决看电机额定转速及负载情况配0.5-2A小型2P断路器C型或D型。可能还比一个热继电器便宜。

网友C:
堵转也是过载的一种特殊情况,过载保护当然是热继电器效果好。熔断丝,空气开关都是保护短路电流的,想节省成本就用熔断丝。电机实际使用一般必须包括这两种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堵转也是过载的一种特殊情况,过载保护当然是热继电器效果...

请看空气开关的定义。什么叫空气开关(过去的叫法)现在的名称叫断路器,实际上它是一种组合的开关。能够包括:热保护、短路保护,漏电保护等等复合各种功能根据需要的组合式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和断路器的保护特性一样,都是双金属片动作。熔断...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热继电器还要用接触器配合,不能单独用更不能短路保护,...

谢谢你的意见,我准备用空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堵转也是过载的一种特殊情况,过载保护当然是热继电器效果...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堵转也是过载的一...

 先搞清楚热继电器和断路器的的主要作用再说,或者是看看配电设计规范。热继电器动作电流是在一段范围内任意可调的,而断路器不是你想买多少安的就能买多少安。有些断路器是有很多功能但有的功能是可选功能,不选本体就没有这种功能。楼主问的是那种保护效果最好,如果你非要用小作坊的方式我也没办法。

网友D:
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E(2016-03-18):
引用 网友F:
用热继电器还要用接触器配合,不能单独用更不能短路保护,...

小型单相水泵,做散热用,有时水里混合气体,导致水泵空转,不易发现,可否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