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CP1H通信

楼主(2014-10-13):
一台TPC7062KX的昆仑通态如何与两台CP1H的PLC通信?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TPC7062KX通讯口有两个,COM1为232,COM2为485,试试一个232,一个485,在或者和一个PLC通讯,然后PLC之间再建立通讯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C7062KX通讯口有两个,COM1为232,CO...

能否用COM2的485同时与两个PLC通信呢?如果能的话7062的串口父设备下要挂个什么驱动员?PLC端又要选什么协议?

网友B:
485通讯,应该可以

网友C(2014-12-15):
http://www.piaohua.com//html/juqing/2014/0820/2879

楼主(2018-01-1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TPC70...

MODUS RTU

网友D(2018-03-02):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