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24ES00R的3个问题

楼主(2014-10-13):
我有一台24ES00R台达PLC,能在WPL中和PLC通讯,看到的PLC状态信息也看得到通信侦测信息,能停止或运行PLC(只是界面无提示),并且能上载程序。但是,在选型ES\EC状态下无法下传程序,提示:记忆容量与机种不符。在程序中运行线上模式也是提示记忆容量与机种不符。运行PLC回归出厂值居然提示:此功能或机种不符。请问,这是哪方面的问题?我现在开始怀疑PLC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我的编程软件WPLver2.38已经是最高版本了。24ES中电池盒是空的,我问了下,这个机种没有电池。

网友A:
PLC内的程序,不知能不能正常运行;或者,可以联系一下厂商咨询。

网友B:
ES/EC系列机种只能在软件环境下,停止或运行PLC!不支持“线上编程”先备份好程序,然后执行“程序及内存清除”;把两者都清空、再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