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图解欧姆龙/(430)+(400) -(410)指令理解

楼主(2014-10-13):
最近下载一个程序,看到几个这样的指令,不懂,求大侠赐教,/(430)+(400)   -(410)、A642、D5、#等这几个指令是怎么用的,各中又是怎么联系的,小弟刚刚入门学,满头的包包,谢谢

网友A:
A643是PLC内部的一个寄存器,你查一下编程手册里面肯定有介绍,如果不明白打电话问OMRON技术热线4008204535

你这段程序的意思是(A643/4)+10-3最终值存放在D9,

记住#表示16进制数值,&表示10进制

网友B:
这几个就是÷、+、-的运算,#是16进制标志,A***是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