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单机运行ok,一接plc就会出现一个控制栏锁了界面,需要用户输入密码。

楼主(2014-10-13):
tk6070单机运行ok,一接plc就会出现一个控制栏锁了界面,需要用户输入密码。这个问题怎么搞啊?

楼主:
补个图,就是右下角的这个栏,这个能去么?怎么去? mtp里没有啊

网友A:
需要联系qq1370235739

网友B:
将屏背面有一组跳针的第二短接就ok,试试吧。

网友C:
您好  这是系统设定列,你可以通过1、软件   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系统设置--勾选隐藏系统设置列实现   2、你应该是tk6070ih或者ik的产品,可以 短接片横接在3-4上隐藏。 如果不清楚  ,可以拨打400836200进行咨询。

网友D(2014-11-28):
系统参数里选隐藏系统设置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