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专业人士帮助

楼主(2014-10-13):
我厂加工铁丝类产品,现在希望给铁丝调直机加自动停运转。

比如每5秒切断一次铁丝,计数一次,如果5秒后没有切断,说明跑丝 了,需要自动切断电源,整个外接需要①计数器②延时继电器还有其他,请专业人给个详细元器件,如果有购买链接可以。说的比较乱,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

楼主:
本人选机电的,但是主要搞机械,电不专业,请专业老师给指导,谢谢

网友A:
靠时间来控制断丝的长度,不精确吧,先把你铁丝调直的机械弄个照片上来,看看能不能弄个自动切断的设备出来。

楼主:
不是靠时间来定切断长度,因为设备简单,所以容易跑丝,就是没有切断,为了能够切断计数和跑丝后电机停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靠时间来定切断长度,因为设备简单,所以容易跑丝,就...

拍点照片上来。。。。

网友C:
工艺不复杂,看看设备的位置和需要控制的方式。按楼上先弄个照片来分析一下

楼主:
求帮助,大体怎么搞明白,但不是专业搞电的,比如用接近开关是选pnp的还是npn的,接近开关电源选什么样的,时间继电器要用可复位可以设定时间的,以及如何控制电机停转,然后警灯亮,再次启动手动操作

网友A:
铁丝应该是在固定的位置,如果离开了这个位置,就会导致跑丝,切不断吧?如果是这样,可以用个常闭的接近开关,串在控制电机的接触器回路中,接近开关的感应头放置在铁丝可能跑偏的位置。如果跑偏位置不止一个,那就多用几个常开的接近开关,带继电器常闭点来控制电机停止。

网友D:
设备简单,所以容易跑丝,还是在机械上防止跑丝比较简单。

网友E:
电机有抱闸吧    时间继电器不只要停电机  还要给抱闸线圈

网友F(2014-11-14):
那就搞一个连锁控制电路就可以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