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T1000变频器启动问题

楼主(2014-10-13):
有2台相同型号及规格的变频器(U1/U2),频率为模拟量(0-10V)给定,要求通电即可按设定频率启动。

频率给定即运行方式参数设置如下:

b1-01 --- 1    频率指令:控制回路端子(模拟量输入)

b1-02 --- 1    运行指令:控制回路端子(模拟量输入)

另外功能端子H中S1(正转运行)与SC短接,即通电即启动。

问题描述:

上电后U1可以按设定频率运行,RUN指示灯常亮

但U2不能立即启动,必须将SINK与SOURCE的开关来回拨一下才能启动。不知道为什么?是否哪里有参数设置不一样?有没有高手能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