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软件SP6以上的改一下注册表,就可有指令库了

楼主(2014-10-14):
                            Step7 MicroWin V4.0 sp6 Modbus库指令安装
     Step7 MicroWin V4.0 sp6单独安装包安装完成后,在libraries指令树下是不会出现modbus和uss指令。官方一般给定的解决办法是安装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安装完之后是会出现modbus和uss指令。但是Tool box安装包是需要收费才能下载到,其他免费下载途径很少。
     其实Step7 MicroWin V4.0 sp6单独安装包安装完成后,modbus和uss指令库已经安装了,可以到你安装的如下路径查看:盘符:\软件安装路径\STEP 7-MicroWIN V4.0\Standard Libs就可以看到相应的指令库,但是你使用添加删除库等方法却不能把其指令添加到库中。其实只需要修改下注册表就可以把modbus和uss指令添加到库指令树下:

      没有安装Toolbox的话,注册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2D6D3911-EBE2-46E6-B737-FF1038523615}
按上图新建两个注册表项:EN-DWORD,Description-sz(字符串),其值如图所示,在此文件夹的那个图。
      然后关闭注册表编辑器,打开step7 microwin,其libraries下会出现modbus。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一般都是自己添加指令库的。

网友B:
又要回复又要回复又要回复又要回复又要回复又要回复

网友C:
谢谢分享,我一般都是自己添加指令库的

网友D:
支持分享,学习一下,看看我的能修改不

网友E(2017-05-12):
谢谢分享,我还是没太明白怎么改注册表,要是能图片说明的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F(2017-10-12):
谢谢分享,省的去下载了

网友G(2018-01-29):
没有这个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