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日系伺服的对比及应用

楼主(2014-10-14):
日系有松下 安川 富士  三菱  欧姆龙等,想求助下各位有使用的使用心得,初入门, 谢谢指教!

网友A:
选安川吧,通用伺服最好的,其它要与系统配套。安川目前在沈阳建的工厂生产。

楼主:
谢谢先!!

听说安川2KW以下价格做不下来,打不过松下,松下A5响应快易震动 A4编码器易坏,这个都有优缺点,难以选择啊!

网友A:
安川是专做伺服的,比松下有优势

网友A:
安川08-44是国内生产,价格低。08以下、44以上是进口,价格高。

网友B:
日系的伺服现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叫日电产伺服,采用的是磁性编码器,现在在中国地区是唯一一家采用17位磁性编码器的伺服厂家。

网友C:
山洋伺服ok,请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