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变送器真假优劣辨别方法

楼主(2014-10-14):
    1.基准要稳,4mA是对应的输入零位基准,基准不稳,谈何精度线性度,冷开机3分锺内4mA的零位漂移变化不超过%以内;(即),负载250Ω上的压降为,国外IC心片多用昂贵的能隙基准,温漂系数每度变化10ppm;
   2.内电路总计消耗电流<4mA,加整定后等于,而且有源整流滤波放大恒流电路不因原边输入变化而消耗电流也随之变化,国外IC心片采用恒流供电;
   3.当工作电压时,满量程时,满量程的读数不会因负载0-700Ω变化而变化;变化不超过%以内;
   4.当满量程时,负载250Ω时,满量程的读数不会因工作电压变化而变化;变化不超过%以内;
   5.当原边过载时,输出电流不超过+10%以内,否则PLC/DCS内供变送器用的24V工作电源和A/D输入箝位电路因功耗过大而损坏,另外变送器内的射随输出亦因功耗过大而损坏,无A/D输入箝位电路的更遭殃;
   6.当工作电压24V接反时不得损坏变送器,必须有极性保护;
   7.当两线之间因感应雷及感应浪涌电压超过24V时要箝位,不得损坏变送器;一般在两线之间并联1-2只TVS瞬态保护二极管 可抑制每20秒间隔一次的20毫秒脉宽的正反脉冲的冲击,瞬态承受冲击功率;
   8.产品标示的线性度%是绝对误差还是相对误差,可以按以下方法来辨别方可一目了然:符合下述指标是真的线性度%.
   原边输入为零时输出4mA正负%(),负载250Ω上的压降为
   原边输入10%时输出A正负%()负载250欧姆上的压降为
   原边输入25%时输出8mA正负%()负载250Ω上的压降为
   原边输入50%时输出12mA正负%()负载250Ω上的压降为
   原边输入75%时输出16mA正负%()负载250Ω上的压降为
   原边输100%时输出20mA正负%()负载250Ω上的压降为
   9.原边输入过载时必须限流:原边输入过载大于125%时输出过流限制25mA+10%()负载250Ω上的压降为;
   10.感应浪涌电压超过24V时有无箝位的辨别:在两线输出端口并一个交流50V指针式表头,用交流50V接两根线去瞬间碰一下两线输出端口,看有无箝位,箝位多少伏可一目了然啦;
   11.有无极性保护的辨别:用指针式万用表Ω乘10K档正反测量两线输出端口,总有一次Ω阻值无限大,就有极性保护;
   12.有无极输出电流长时间短路保护:原边输入100%时或过载大于125%-200%时,将负载250Ω短路,测量短路保护限制是否在25mA+10%;
   13.工业级别和民用商用级别的辨别:工业级别工作温度范围是-25度到+70度,温漂系数是每度变化100ppm,即温度每度变化1度,精度变化为万分之一;民用商用级别工作温度范围是0度(或-10度)到+70度(或+50度),温漂系数是每度变化250ppm,即温度每度变化1度,精度变化为万分之二点五;电流电压变送器的温漂系数可以用恒温箱或高低温箱来试验验证较繁琐。
   上述13种方法同样可用与其它变送器真假优劣的辨别。

网友A:
郑州华千建材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加固材料的生产厂家。是一家以研究、生产和销售特种建筑材料为主的民营建材生产企业。 http://www.hnhuaqian.com/经过多年的潜心经营,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模式、产品体系和销售网络,产品销售到全国各主要地区和城市,"斯温格"品牌已成为加固行业的一面旗帜。我公司一向以高质量为新老客户服务,欢迎前来我公司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