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维自动化: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的区别

楼主(2014-10-14):
   在很多自动化设备中,电路最终都需要对一些执行部件(如电机、电磁铁)实施控制,电路对这些执行部件的控制可通过继电器、双向晶闸管、晶体管等开关器件进行,因此对于电路的输出端来说就有了与之对应的“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双向晶闸管输出”等类型。其中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在PLC中最为常见,虽然都是控制器件,但二者有所不同。晶体管输入和输出没有电隔离,而继电器是电隔离的,在体积有限制的时候,响应时间要很短的时候,都往往采用晶体管控制;而在电压比较高,电流比较大,要注意人身安全时,往往用继电器。继电器输出一般都是弱电控制的强电,继电器的外壳上面写了输出的电流电压。二者的具体区别如下:

1、负载电压、电流类型不同

   负载类型: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而继电器带交、直流负载均可。
电流:晶体管电流最大0.75A,继电器最大2A。
电压:晶体管可接直流24V(一般最大在直流30V左右,继电器可以接直流24V最大30V或交流220V)。

2、晶体管带负载的能力小于继电器
   晶体管带负载的能力小于继电器带负载的能力,用晶体管时,有时候要加其他东西来带动大负载(如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

3、晶体管过载能力小于继电器
一般来说,存在冲击电流较大的情况时(例如灯泡、感性负载等),晶体管过载能力较小,需要降额更多。

4、晶体管响应速度快于继电器
   继电器输出型原理是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
   晶体管输出型原理是CPU通过光耦合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甚至更小)。晶体管输出一般用于高速输出,如伺服/步进等,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
5、在额定工作情况下,继电器有动作次数寿命,晶体管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继电器的每分钟开关次数也是有限制的,而晶体管则没有。晶体管也有大电流,如5A以上.是晶体管输出的当有后接继电器时,要特别注意继电器线圈极性(一般线圈上都接有保护二极管或指示灯),否则会烧坏晶体管)。

网友A:
看起来不错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   学习一下

互相学习、交流

网友B(2017-08-21):
看看什么好东西,学习下看看什么好东西,学习下看看什么好东西,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