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线缆的金属软管为了避免搞混淆,是否可以在软管上做标记,怎么做?

楼主(2014-10-14):
放线缆的金属软管为了避免搞混淆,是否可以在软管上做标记,怎么做?

网友A:
可以贴标记条或者绑标记牌

网友B:
打好标签,透明胶带包一下

网友B:
规范做法:直接打印好标签装入标签小盒再用扎带扎好

网友C:
楼上二位的方法,可以参考;

或者,也可先做临时标记,然后统一整理(一次性做好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二位的方法,可以参考;或者,也可先做临时标记,然后...

网友E:
绑标记牌

网友F:
       最好是绑标记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