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11-15kw输出不平衡

楼主(2014-10-14):
本人最近遇到一台富士P11-15kw的变频器,送来时说输出不平衡。通电,不带电机启动后,量输出电压,三相都有电压,不过电压值不同,换了驱动板上的6个光耦A4506,不过还是上述这种现象,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驱动芯片有问题?三相输出不平衡不一定说光耦的问题哦,查驱动回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芯片有问题?三相输出不平衡不一定说光耦的问题哦,查驱动回路才行。

请问您指的驱动芯片是哪一个,麻烦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