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用modbus通讯失败 组态王为上位机

楼主(2014-10-14):
本人组态王与西门子200用modbus通讯一直失败,,用的同一根电缆ppi就没问题,

请大侠指点下,下面是程序,

网友A:
之前我做过实验的,modbus-rtu通信没问题的,485-232头子一个,组态王上的驱动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做过实验的,modbus-rtu通信没问题的,485-232头子一个,组态王上的驱动装好

我安装的官方下载的6.55版,你说的驱动要另外下载吗,谢谢,

网友B:
组态王通讯设置选择RS4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通讯设置选择RS485



在哪里选择,,,串口设置的地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组态王通讯设置...

嗯,设置串口COM1  通讯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之前我做过实验的,mod...

官网上能下到的。

楼主:
     各位老师,我的问题还没解决,用modcan调试端口不通,。

      既然ppi能通说明硬件连接没有问题,,我把从站程序写进plc后在运行状态ppi还能通信,说明这个程序没写对,,可是我实在找不到问题,请老师指点,。

    1.写从站程序需要写主站程序吗》?

     2.从站程序是在主程序里面还是在子程序里,??

     3.ppi通讯和modb公用一个com会不会互相影响,?

   谢谢了。。

网友C:
上面图COM1串口设置为RS485

网友D(2014-11-14):
程序编写不太合理0----

网友E(2018-09-14):
MODBUS通信失败注意通信协议是否匹配正确,  组态王界面这边的设置只看到了通信口硬件参数,要注意看它的软件协议的设定。另外如果同一个通信线,同一个通信口,编程软件开启的时候会占用通信口,组态软件就不能建立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