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AS机床矢量驱动器故障

楼主(2014-10-15):
近年来,我们国家进口的欧美机器多了起来,随之而来的维修就是个问题了,因为我们亚洲人的思维和欧美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所以导致维修总是走进死胡同,特别是HAAS进入中国,呈井喷状,但维修总是差强人意,结果都是报废不了了之了,我从事HAAS维修工作多年,对HAAS机床维修有点了解,在此写出来与同行共勉。

 HAAS矢量驱动器分为两种,一种是标准型的,一种是智能型的,在使用上可以互换,不过在互换的时候要修改57号参数,就是检测OV的开关状态,是NO还是NC.

 矢量驱动器老式的报警一般就是123,因为是标准型的,所以所提示的报警内容不是很多,修起来也不是怎么好修,因为提供的信息比较简单。标准型的出123报警一般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开机出报警,一种是加速出报警,一种是减速时出报警。开机就出报警的,是检测电路故障,一般都是320VDC检测出了问题。加速的时候出报警,一般就是320V电容容量不够导致,减速的时候出报警,一般就是可控硅故障,无法将减速时产生的电压送到耗能电阻端消耗掉,引起高压导致报警。

 智能型的矢量驱动器故障,出的最多的就是648  649  160  292 ,这样的报警一般都是控制板的工作电压故障,检测电压是可以找到故障点的,其他的故障和标准型的一样,智能型的报警内容很详细的,一般很容易找到故障点的,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如果轴放大器出问题,也会出类似矢量驱动器故障的报警,判断方法很简单,就是拆除掉320V通往轴放大器的电源,再开机试机时矢量驱动器相应的报警消失,那就是放大器故障。

 大胆心细,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欢迎大家共同探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