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攻牙程序

楼主(2014-10-15):
三菱plc控制伺服攻牙程序,求各路大神

网友A:
首先你的伺服电机传动是怎样?是丝杆还是什么,你可以吧装置图片发在网上给大家看看。这样才能告诉你怎么样去写程序控制

楼主:
传动机构不重要,关键是伺服控制本身,用哪种控制模式比较好

网友B:
单纯的写个控制伺服的程序不是什么难事,问题是还有没有其它的要求,比如联动等等工艺流程之类的。欢迎加QQ交流2544891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的写个控制伺服的程序不是什么难事,问题是还有没有其...

 我也知道不难,搞个正反转程序就行了,但是攻牙参数怎么设置,要什么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单...

你需要设置什么参数?速度?攻丝长度?还有没有其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比如说转矩,速度啊 ,用哪种方式控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