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选型

楼主(2014-10-15):
刚接触台达plc,请大家指教一下台达plc的选型,以下是要求,谢谢!

条件:

plc主要是做通讯用,不做io控制

1.plc具有或者可扩展rs232通讯模块

2.plc可扩展或者设置一路或多路modbus rtu主站

3.plc可扩展或者设置一路modbus rtu从站

4.plc可扩展或者设置 modbus tcp (该项可以没有)

5.plc可扩展光纤通讯接口的模块(该项可以没有)

6.plc可扩展触摸屏

7.plc支持小数,即浮点数(必须有)

网友A:
ES2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2的不行?

这个的话,通过什么接口扩展触摸屏?没用过台达的产品。。。

网友B:
es2有3个端口,一个232,两个485(1主1从),浮点支持很好。好像(不敢确定)没有通信模块扩展。

S系列通信扩展不错。SA2好像也是3个口,还可以扩展现场总线通信模块。

具体你可以咨询中达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2有3个端口,一个232,两个485(1主1从),...

好的,谢谢!中达的客服怎么一直忙音?有没有中达的技术支持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es2有3个端口,一个23...

 你可以登陆中达电通网站www.delta.com.cn查询当地服务网点联系台达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