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表格定位(TBL)可以在人机界面修改表格吗?

楼主(2014-10-15):
用三菱FX3U系列plc控制伺服电机,想用TBL表格定位指令做,资料上只说了可以在GX软件里设置各行脉冲数和频率,想请教各位大神,表格中的脉冲和频率可以通过人机界面修改吗?用什么触摸屏比较好?

网友A:
应该不可以

网友B:
应该可以的,每个表格设置对应的寄存器,然后在触屏上面修改对应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触屏看你要求了,我一般用威纶通的,以前用过显控的,威纶通的通用性高,显控的比较挑PLC,有些高仿PLC连显控的话需要更换显控的接口IC才可以,好麻烦的。

网友C:
试了一下TBL表格不能输入寄存器。

网友D(2014-12-15):
了一下TBL表格不能输入寄存器

网友E(2015-12-22):
我也想学希望高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