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弱电布线施工规范

楼主(2014-10-15):
一、一般规定
1 、本章适用于住宅单相人户配电箱户表后的室内强弱电电路布线及电 器、灯具安装。
2 、配电箱户表后应根据室内用电设备的不同功率分别配线供电;大功率家电设备应独立配线安装插座。
3 、配线时,相线与零线的颜色应不同;同一住宅相线( L )颜色应统 一,零线( N )宜用蓝色,保护线( PE )必须用黄绿双色线。
4 、导线间和导线对地间电阻必须大于 0.5M Ω 。
5 、各弱电子系统均用星型结构。
6 、进线穿线管 2~3 根从户外引入家用信息接入箱。出线穿线管从家用信息箱到各个户内信息插座。所敷设暗管(穿线管)应采用钢管或阻燃硬质聚氯乙烯管(硬质 PVC 管)。
7 、直线管的管径利用率应为 50%~60% ,弯管的管径利用率应为 40%~50% 。
8 、所布线路上存在局部干扰源,且不能满足最小净距离要求时,应采 用钢管。
9 、暗管直线敷设长度超过 30 米 时,中间应加装过线盒。
10 、暗管必须弯曲敷设时,其路由长度应 ≤ 15 米 ,且该段内不得有 S 弯。连续弯曲超过 2 次时,应加装过线盒。 所有转弯处均用弯管器完成,为标准的转弯半径。不得采用国家明令禁止的三通四通等。
11 、暗管弯曲半径不得小于该管外径的 6~10 倍。
12 、在暗管孔内不得有各种线缆接头。
13 、电源线配线时,所用导线截面积应满足用电设备最大输出功率。
14 、电线与暖气、热水、煤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 300mm , 交叉距离不应小于 100mm 。
15 、穿入配管导线的接头应设在接线盒内,接头搭接牢固,涮锡并用 绝缘带包缠应均匀紧密。
16 、暗盒均应该加装螺接以保护线路。
二、主要材料质量要求
1 、电器、电料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电器产品标准 的有关规定。
① 电源线:根据国家标准,单个电器支线、开关线用标准 1.5 平方毫 米线,主线用标准 2.5 平方毫米线;空调插座用 4 毫米 平方线;
② 背景音乐线:标准 2 × 0.3 平方毫米线
③ 环绕音响线:标准 100-300 芯无氧铜
④ 视频线:标准 AV 影音共享线
⑤ 网络线: 超五类 UTP 双绞线
⑥ 有线电视线: 宽带同轴电缆
2 、电器、电料的包装应完好,材料外观不应有破损,附件、备件应齐 全。
3 、塑料电线保护管及接线盒、各类信息面板必须是阻燃型产品,外观 不应有破损及变形。
4 、金属电线保护管及接线盒外观不应有折扁和裂缝,管内应无毛刺, 管口应平整。
5 、通信系统使用的终端盒、接线盒与配电系统的开关、插座,选用与 各设备相匹配的产品。
三、施工要点:
1 、应根据用电设备位置,确定管线走向、标高及开关、插座的位置。 ① 电源插座间距不大于 3m ,距门道不超过 1.5m ,距地面 30cm 。(国 际标准) ② 所有插座距地高度 30cm 。 ③ 开关安装距地 1.2~ 1.4m ,距门框 0.15~ 0.2m 。 2 、电源线配线时,所用导线截面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最大输出功率。 3 、暗盒接线头留长 30 厘米,所有线路应贴上标签,并表明类型、规 格、日期和工程负责人。 4 、穿线管与暗盒连接处,暗盒不许切割,须打开原有管孔,将穿线管 穿出。穿线管在暗盒中保留 5 毫米。 5 、暗线敷设必须配管。 6 、同一回路电线应穿入同一根管内,但管内总根数不应超过 4 根。 7 、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 8 、电源线及插座与电视线、网络线、音视频线及插座的水平间距不应小于 500mm 。 9 、穿入配管导线的接头应设在接线盒内,接头搭接应牢固,绝缘带包缠应均匀紧密。 10 、连接开关、螺口灯具导线时,相线应先接开关,开关引出的相线 应接在灯中心的端子上,零线应接在螺纹的端子上。 11 、厨房、卫生间应安装防溅插座,开关宜安装在门外开启侧的墙体 上。 12 、线管均采取地面直接布管方式,如有特殊情况需要绕墙或走顶的话,必须事先在协议上注明不规范施工或填写《客户认可单》方可施工。
施工细则:
一、确定点位
1 、点位确定的依据:根据家庭布线设计图纸,结合墙上的点位示意图,用铅笔、直尺或墨斗将各点位处的暗盒位置标注出来。
2 、暗盒高度的确定:除特殊要求外,暗盒的高度与原强电插座一致,背景音乐调音开关的高度应与原强电开关的高度一致。若有多个暗盒在一起,暗盒之间的距离至少为 10mm 。
二、 开槽
1 、确定开槽路线:根据以下原则:
① 路线最短原则;
② 不破坏原有强电原则;
③ 不破坏防水原则。
2 、确定开槽宽度:根据信号线的多少确定 PVC 管的多少,进而确定 槽的宽度。
3 、确定开槽深度:若选用 16mm 的 PVC 管,则开槽深度为 20mm ;若选用 20mm 的 PVC 管,则开槽深度为 25mm 。
4 、线槽外观要求:横平竖直,大小均匀。
5 、线槽的测量:暗盒、槽独立计算,所有线槽按开槽起点到线槽终点测量,线槽宽度如果放两根以上的管,应按两倍以上来计算长度。
三、 布线
1 、确定线缆通畅:
① 网线、电话线的测试:分别做水晶头,用网络测试仪测试通断;
② 有线电视线、音视频线、音响线的测试:分别用万用表测试通断;
③ 其他线缆:用相应专业仪表测试通断。
2 、确定各点位用线长度:
① 测量出配线箱槽到各点位端的长度;
② 加上各点位及配线箱槽处的冗余线长度:各点位出口处线的长度为 200mm - 300mm 。
3 、确定标签:将各类线缆按一定长度剪断后在线的两端分别贴上标签,并注明:弱电种类-房间-序号。
4 、确定管内线数:管内线的横截面积不得超过管横截面积的 80% 。
四、 封槽
1 、固定暗盒:除厨房、卫生间暗盒要凸出墙面 20mm 外,其他暗盒与墙面要求齐平。几个暗盒在一起时要求在同一水平线上。
2 、固定 PVC 管:
① 地面 PVC 管要求每间隔 一米 必须固定;
② 槽 PVC 管要求每间隔 两米 必须固定;
③ 墙槽 PVC 管要求每间隔 一米 必须固定。
3 、封槽:封槽后的墙面、地面不得高于所在平面。
4 、清扫施工现场:封槽结束后,清运垃圾,打扫施工现场。
附:为避免各种线路的弯曲回路,保证所有线路均为 “ 活线 ” ,布线施工工艺为地面直接布管方式(无特殊情况不得走踢脚线或者天花板 内,否则线路无法做成 “ 活线 ” )。

网友A:
不错!

估计大多数电工没达到施工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