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选择

楼主(2014-10-15):
现需要一个直线模块,导轨长度大于一米,(有效速度)最大速度保持距离30mm,其余段为减速段,导轨至少承受冲击(沿着导轨方向)1kN,负载20kg,最大速度2.5m/s,选择直线电机有哪些能达到这样的要求

网友A:
直线电机应用较少,你还不如自己用导轨加伺服或变频丝杠传动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