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矩百分比

楼主(2014-10-15):
我们这里有几台罗克韦尔变频器,型号AB_PowerFlex_400。我们需要知道转矩百分比,变频器输出的参数中没地这个参数。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得到转矩百分比?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变频参数 P003电机输出电流和P0013转矩电流  这两不能用吗?

网友B:
显示组中的B013是转矩电流哦,可以用它来表示转矩的大小。

楼主:
转扭电流可以表示转矩,但是我想知道扭矩百分数,就是说当前情况下,输出转矩占额定转矩的百分比。请路过的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生先谢过了!!!

网友C:
直接用转扭电流除以电机额定电流,然后乘100。不行吗?

网友D(2014-11-20):
这个参数非常地专业,我估计厂家也不知道

网友E:
你用什么方式采集转矩?

网友F(2015-04-14):
不知道可以做这些吗:www.wisterchina.com
www.endress-h.com/
www.pilz-zh.com
www.banner-cn.com/
www.moog-cn.com
www.hawe-zh.com
www.rexroth-zh.com
www.burkertchina.net
www.festo-zh.com/
www.balluff-cn.com/
www.ifm-cn.com/
www.vickers-zh.com
www.hydac-zh.com
www.atos-zh.com
www.asco-zh.com
www.norgren-cn.com
www.gefran-cn.com
www.mac-valves.com/
www.gsrvalves.net
www.sick-cn.com
www.schmersal-cn.com
www.stauff-cn.com
www.kuebler-cn.com
www.eltra-cn.com
www.bernstein-cn.com
www.hengstler-cn.com/
www.hirschmann-cn.com
www.murr-cn.com
www.omal-cn.com
www.eprostore.com/
www.turckshop.com
www.numaticsshop.com
www.sommerstor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