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lc编程跳转的小问题

楼主(2014-10-15):
常开I0.0连接Q0.0输出,此程序段处于程序的中间部位

当触发i0.0,则q0.0启动,并且接下来每个扫描周期i0.0始终触发闭合

如果在某时刻开始,在这段程序之前有个jmp指令跳转,每个扫描周期都越过这段程序,

请问,接下来q0.0会始终保持启动状态,还是认为i0.0断电, q0.0复位

网友A:
只要I0.0有输入,为1,那么Q0.0就有输出的。

如果说使用跳转指令,那么跳转之前是什么状态,应该还是什么状态。

以上个人见解,楼主可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I0.0有输入,为1,那么Q0.0就有输出的。如果...

那请问SCR内部有个sm0.0连接到q0.0

如果跳进去这个scr后,q0.0始终是1

可以一旦不跳进来,我发现q0.0就变成0了,并不是保持之前的1了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