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一次装置的清洗和维护

楼主(2014-10-15):
采用减少覆盖层的弹头形电极、超声波清洗方法和电容信号检测器可把这种影响减至最小。
如果导电液体中的绝缘物质有可能沉积到电极上或测量管壁上,可采取机械的、电的或化学的清洗措施清洗,流量计可在与工艺管道连接的工况条件下进行清洗维护,也可从管道上拆下来清洗。
目前常用的清洗方法如下:
1.机械刮除器
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电极安装一个旋转式刮除器,刮除器刀口垂直于电极表面。刮除器的轴通过液压密封由外接马达驱动或手动。可以连续运行或间断运行。刮除器的轴通过液压密封由外接马达驱动或手动。可以连续运行或间断运行。这种方法在现代电磁流量计中一般较少采用。
2.拆卸式电极
拆卸式电极采用机械的阀门和密封装置,所以电极可以拆卸下来(通常在管道工作压力下)进行外部检查和清洗。
3.电解法或“烧除”法
本方法是将电源的电压接在两电极之间(在进行这一操作时二次装置自动断开),导致两电极表面上发生电解,迅速放出气体,导致沉淀物去除。本方法一般用于油质型、油污型以及淤渣型覆盖物。电极的加热也可以来清除从污水中沉积下来的脂肪和油污。
4.超声波清洗
用外部振荡器和传感器在各电极轴上感生出高能量超声波。通过选择电机轴的长度和超声波的频率使电极表面产生波腹,从而在电极上形成的局部气蚀以清除沉积物。这一方法一般用于结晶型覆盖层的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