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点孔机多个位置设置问题

楼主(2014-10-15):
        用三菱PLC做一个自动设备,XY两轴,由于孔比较多,需要设定多个坐标位置,我现在是用MCGS人机界面里的大量的输入框来输入XY坐标位置的,不能插入行,很繁琐。请教各位师傅有没有其他人机界面解决方案,用来设定XY多个坐标,类似于EXCEL功能,可插入和删除行?

       以前是用VB可以做的,现在想用PLC做,请问可以做吗?

网友A:
打孔位置有规律吗,有规律可以数据加减乘除解决,没规律就一个一个做吧

网友B:
我是直接CAM系统,直接输入CAD图纸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CAM系统,直接输入CAD图纸即可

嗯,看来用plc只能一个一个编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