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站配料称重系统计量不准故障的排除

楼主(2014-10-15):
   搅拌站配料称重系统的每台电子秤均由配料仓(秤体)、称重传感器、接线盒、控制仪表和连接线几部分组成,使用中常见备料秤不稳定、漂移、线性超差等故障,影响搅拌站的正常工作。

  线路故障表现为控制仪表示值溢出,显示出错信息,称量时信号突然中断或乱跳,原因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传感器本身质量有问题。表现为传感器输入、输出电阻发生变化。正常情况下传感器的输入电阻为400Ω±10Ω,输出电阻为350Ω±3Ω。传感器主要故障是,接线端子或引出线焊点脱落;传感器零点温度补偿或灵敏度温度补偿电阻虚焊或脱焊;传感器密封不好,内部芯片受潮。

二是传感器与控制仪表之间的连接线路断路。这种外部故障主要是安装和使用不当造成的,如果用万用电表检查传感器输入、输出电阻,阻值均正常。故障的原因则是:连接线折断,引起断路;连接线接头处松动或未用锡焊焊实等。

   笔者日前到一台搅拌站现场服务时发现其骨料称控仪表示值乱跳,导致无法标定。经现场调试人员多方检壹仍未找出故障原因,就怀疑传感器有问题。笔者到现场后,分别测t4只传感器输入和输出阻值、电压,均正常,从而判断传感器完好;更换控制仪表,故障现象仍未消除,初步判断为连接线路故障。后检查发现,从控制仪表输出给传感器的激励电源线在接线插排处松动,导致传感器供电不稳。

   电子秤零点异常也是较为常见的故障。原因之一是传感器未做温度补偿,传感器的零点和灵敏度随粉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导致电子秤零点出现故障,按照国际标准传感器生产过程中有温度补偿工序,应通过高低温箱模拟传感器使用环境温度变化进行补偿,但是国内许多传感器生产厂家根本就没有高低温箱,无法对传感器做温度补偿;原因之二是传感器严重超载,导致弹性体产生塑性变形,传感器损坏。

   近日笔者在一搅拌站现场发现,一台骨科秤安装不久就出现了零点变大的现象,在现场无法准确测t和判断故障原因。笔者仔细观察了4只S形2t传感器,发现其中一只与秤体连接的铁链有明显的撞击痕迹,从而判定这只传感器已经过载。分别测量4只传感器的零点输出,该传感器的零点输出为另外的4倍。将过载损坏的传感器更换,故障排除。

   控制仪表的故障可用替代法判断。在初步判断传感器和连接线路无问题、怀疑控制仪表出现故障后,可以用好的仪表替代,观察故障现象是否消失。在更换新的控制仪表后还必须对相关参数进行设置校准。

笔者前不久处理过一例控制仪表故障。某公司在为客户安装调试一台中型搅拌站时,发现水秤和外加剂秤都不能正常标定。故障表现为水秤控制仪表示值稳定,加载反应很迟钝;外加剂秤控制仪表示值稳定,但加载无反应。

   在初步检查传感器和连接线路无故障后,判定问题很可能出在控制仪表上。该控制仪表为一体式,所有子秤的传感器共用一电源。因现场没有其他的控制仪表可更换,无法准确确定故障位置。而两个子秤同时出现问题,笔者怀疑是电源不够稳定所致。用携带的稳压电源给传感器供电,把传感器输出信号传给控制仪表,故障现象消失。

   此外,接线盒进水、受潮,妞化或电阻击穿都可能导致,大故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