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关于反馈脉冲计数清零的问题

楼主(2014-10-15):
松下A4伺服+增量式编码器。请问如何才能使驱动器里的反馈脉冲计数器清零?如果清零的话是通过通信发送命令还是通过CNX5输入?说明书里只有绝对式编码器清零的方法,却没提增量式清零,也没说计数器到什么时候溢出。还望各位老师解答迷惑,感激不尽~

楼主:
求助~谢谢各位了~控制中要用到~

网友A:
CNX5好像有这个功能,找一下参数看看。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清零的,你编码器短电后自然就清零了啊。作为增量式,自然也没有溢出的概念,不断累积的,只是面板计数有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CNX5输入………………

CNX5输入只有偏差计数清零,没有反馈脉冲计数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