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可控硅击穿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4-10-15):
所有的A相可控硅都击穿了,怎么回事?电容柜里的6只共补的a相全坏了,但另外4只分补的A相是好的

楼主:
过补?引起谐振,产生高频高压???????

网友A:
看下a项是否有短路,或绝缘不好的地放

网友B:
瞬间过电压和过电流两种情况

网友C:
a相有大电流的地方,或者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D:
这种切换靠谱不?

网友E:
 是不是过电流引起 ???

网友F:
瞬间超高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