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报警AL51.2怎么解决

楼主(2014-10-15):
第一次接触三菱伺服,一按正转提示报警AL51.2,百度搜到话位置编码器引起,拆 开插头察看 接线没有断。请大家帮帮忙民。

网友A:
查找一下手册,上面有具体原因的具体解决办法。

网友B:
检查下伺服电机电源线

网友C:
应该是位置偏差过大吧?这不一定是编码器线缆的问题。254489112@qq.com

楼主(2015-05-23):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伺服电机电源线相序不对引起的。调了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忙哈。

网友D(2017-07-24):
老师你能说说看什么原因,造成的嘛,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伺服电机电源线相序不对引起的。调了就...

好经验,学习下.

网友F(2019-11-06):
AL51.2不是热过载么?怎么是编码器呢?AL52.1才是编码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