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怎么制作多级画面

楼主(2014-10-16):
如题,貌似教程上面都是说在一个画面上完成的案例,可是一个画面有限,谁有制作多个画面的教程啊。新人,求各位老鸟们帮助

网友A:
你是在一个画面上显示多个子画面,还是多个画面之间能相互切换呢

网友B:
MCGS可以制作N个画面吧

网友C:
楼主你好

你的画面肯定有个类别分组

你在主画面上做一些类别组菜单,

点任意菜单,可以打开你要查看的新画面。新画面中又可返回到主 菜单画面。

这样比较清晰。功能MCGS有的。具体不清楚可以@我

网友D:
新建窗口    可以建很多个的呀

网友E:
 直接: 新建窗口    可以建很多个画面的呀 !

网友F:
是不是想新建多个窗口呀?在工作台的用户窗口里新建就行

网友G(2015-03-10):
不知呢55555555555555

网友H:
做一个主菜单画面,多设计一些子菜单按钮,做好脚本。按下按钮就到对应的子画面。

网友I:
3楼说的很清楚了3楼说的很清楚了3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J(2015-05-19):
不懂别瞎扯,经浪费感情。

网友K(2018-04-03):
很想学习一下具体是这么样的,最近刚好接触这方面

网友L:
MCGS可以制作N个画面

网友M(2019-08-01):
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用mcgs做按下按钮后需要输入密码,不同的密码对应切换到不同界面的切换,还有如何用下拉框做一个当前调试电机的选择。

网友N(2019-10-24):
当然可以啊

网友O(2020-08-12):
画面切换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