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电气输出pnp怎样使用

楼主(2014-10-16):
工控各位大侠,谁有使用过压力传感器pnp电气输出的经历,是压力到达一个什么就输出开关信号吗,请详谈一下。pnp与模拟4-20mA电气输出怎么个用法呢?

网友A:
应该是开关量信号,高电平!

网友B:
压力开关吧?很多可以设定,根据你设定值,输出一个信号

网友C:
   1、传感器中PNP集电极开路输出,相当于当三极管的集电极没有电阻连接到地。

   2、在三极管导通的时候,输出一个高电平电压,并且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3、当三极管截止时,三极管处于高阻状态,没有稳定的电压输出,也不能驱动任何负载。

   4、如果你希望传感器输出低电平,你可以在集电极与地之间接一个3k-10k的电阻,这时候传感器就可以输出高低电平了。

   氢气报警器  http://www.gasalarm.cn/product/qqbjq/

网友D:
PNP输出实际上输出的是一个开关量,输出低电平信号,

4-20MA是输出的一个模拟量,是一个4-20MA的电流信号。

网友E:
这个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