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MT4414T问题

楼主(2014-10-16):
我想用触摸屏输入给PLC一个数字,输入进去的数字比写的数字大10倍,也就是说我再触摸屏上输入100,到PLC里写入的是1000,求大家帮忙,告诉我怎么做。

网友A:
用宏做呀,触摸屏处理一下再给PLC好了。

网友B:
或者PLC再计算一下,除以10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C:
步科MT4414T的屏,可以在数字输入原件里面,有一个数字(属性),在数字(属性)下面有一个使用比例转换,打钩,根据你所需要的数字最大值设定,比如你所需要的最大值是10000,那么你设定的值就是1000,这时你应该把上下设定值里面的最大值设成10000.这样你输入的数字就是按照10倍的数字输到PLC里面。如果还不懂,可以加Q1902961121一起探讨。

网友D:
到PLC里面除以10.2544891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