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建议路灯改造

楼主(2014-10-16):
一盏普通的250W高压钠灯正常的起动电流达到2.5A,而它的额定电流为1.3A,高压钠灯呈负阻特性,启动时内阻小冲击电流大,引起阴极老化、早衰,使用寿命缩短,而且还存在着巨大的电能浪费,致使一盏普通的250W高压钠灯的从正常使用寿命为20000小时缩短到4000小时之内,金卤灯更是因为自身缺点启动困难,启动后亮度系逐渐增加,如果启动能量过大,启动速度过快,严重影响灯泡寿命,以至于一般金卤灯寿命多在800小时之内。

从城市道路照明现状情况看,我国小型城市在夜晚9点以后道路上的行人已经很少,在午夜后也已经罕见行人和车辆。同时在深夜的时候路灯供电电压有所上升使路灯还在高功率下运行。这样存在着巨大的电能浪费,所以完全有必要对路灯的输出功率进行合理的调整,对不同照明应用环境,制定出相应“以人为本”、“按需照明”的节能模式,以达到最佳最经济的运行效果。

珠海格林赛威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GR-SAVING路灯节电器采用限流启动。以400W钠灯为例,灯具启动电流仅有1A,而工作电流为2A左右,所以不会对灯具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可以有效地保护灯具,提高使用寿命。同时在调节功率输出的时候电流的下降使原整流器温度降低5-10℃,更有效的降低了线路中的损耗达5倍以上,实现真正意义的节能。

GR-SAVING路灯节电器采用专利技术可以做到对灯具功率进行无级调控,即慢斜坡式的平滑输出功率,实现对路灯电流及照度的智能化管理。同时在对输出功率时进行调整的时候,不会出现使用其他节能产品时候灯会出现的闪烁、瞬熄现象。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工作。实践证明:把两个同功率其中一个达到额定功率的路灯与另一个安装了格林赛威路灯节电器并节能30%的路灯放在一起肉眼根本感觉不到灯光有变。

GR-SAVING路灯节能系统中的单灯智能节电器采用储能的方式,在路灯节电器内部完成了供电网所承担的功能。改变了由于电感镇流器形成的大电流在原电网环路中往复逆返,而使路灯用电力变压器和供电系统必须采用大马拉小车的现象,有效解决了灯功率和供电容量的比例大的矛盾。如:原设计63KVA变压器安装250W/220V的高压钠灯100盏,现可装250W/220V的高压钠灯加到200盏。在新建路灯配电系统中使用本产品,可以降低电力电缆的使用规格和变压器的投入,降低建设费用。可见,新建道路降低50%变电设备投入,改建道路扩容100%。

格林赛威公司研发的GR-SAVING路灯节电器通过控制电流的方式对输出功率进行调整,改变了传统的降电压方式。可有效解决因为路灯末端电压过低而造成灯具熄灭或反复启动的状况出现。

GR-SAVING路灯节电器的投入使用,可以有效的降低灯具的启动电流,减少了启动时大电流对灯具的冲击。运行中电网波动其自动限流,控制波峰比使灯具在最佳状态下运行,减少灯具原有整流器的温升5℃-10℃,有效的保护整套灯具的正常运行,延长灯具的维护周期,降低灯具的维护费用。实践证明可以延长灯具的使用寿命3-5倍。另外我们采用线性限流方式,对路灯和供电线路不产生谐波并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A:
路灯用太阳能供电  是否为最佳方案呢

网友B:
用节能灯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灯用太阳能供电  是否为最佳方案呢

 每个地区的环境不一样,有的来说风光路灯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很多地区目前只能用节能路灯或相应的节能方案来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节能灯也不错。

 是的,目前路灯节能除了使用节电器进行改造外,很多地区基于长期考虑因素也开始使用LED节能路灯的,我们近期跟洛阳那边的合作的一个项目便是如此。

楼主:
节能长征路  再接再厉

楼主:
路灯节能改造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难有一劳永逸的方法

楼主(2014-11-17):
随着LED的普及,对LED路灯的不断完善,LED路灯改造的方案也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了。

网友C:
生物质燃烧机:http://www.jiegankeliji.com

模板破碎机:http://www.958jx.com

木屑颗粒机:http://www.keliji315.com

煤气发生炉:http://www.588jx.cn

粉碎机:http://www.fensuiji315.com

楼主:
路灯节能首选珠海格林赛威

网友D(2015-03-19):
引用 网友A:
路灯用太阳能供电  是否为最佳方案呢

楼主(2015-05-25):
路灯节能首选珠海格林赛威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路灯用太阳能供电 ...

太阳能路灯跟led路灯有不同的优势,太阳能路灯的环境制约的影响会比较大的

网友E(2015-09-29):
现在路灯节能一般是错峰控制电压输出,新建的路一般都是用LED来照明,这样还是比较实用,但是在控制中一般会通过无线DTU和手机相连,要知道每个回路路灯的情况,也也已人为通过手机控制路灯的开启,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路灯节能控制10年,有很多经典案例,大家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F(2015-12-20):
更多无线应用

https://shop116194693.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user_number_id=741489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