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伺服电机和运动控制的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4-10-16):
是这样的,我毕设是和机器人控制相关的,我的问题是:

1.伺服电机有许多PID参数如位置增益,速度积分等,我可否理解为这些参数是伺服电机系统内部的,只是用来设置电机性能的?并且根据机械系统传动特性设置为一固定值就行?

2. 假如我要做小车的PID控制,车轮由伺服电机驱动,这里的PID参数是否可以理解为小车系统的PID参数,和伺服内部的PID参数无关?

3. 一般在小车PID控制行走的过程中,PID各参数是否可以实时变化,还是预先通过实验确定PID参数,在行走的过程中参数是不变的?

4. 伺服电机用脉冲控制的话,是和脉冲占空比有关呢还是只和频率有关,也就是说是上升沿触发,和脉宽有关系么?

真诚希望各位能给小弟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1.伺服电机有许多PID参数如位置增益,速度积分等,我可否理解为这些参数是伺服电机系统内部的,只是用来设置电机性能的?并且根据机械系统传动特性设置为一固定值就行?

伺服系统具有速度闭环,位置闭环已经电流闭环三个控制环,而PID参数等是针对于这几个控制环的。该参数是设置在伺服系统内部的,但不表示电机的性能。机械系统是一个更大的系统,参数并不由其中的一个点决定。

2. 假如我要做小车的PID控制,车轮由伺服电机驱动,这里的PID参数是否可以理解为小车系统的PID参数,和伺服内部的PID参数无关?

小车的PID控制,请注意PID的对象一般都是一个表征运动状态的模拟量,PID控制的对象不是小车而是小车的速度或者转矩等等。两个PID参数一般没什么关系。

3. 一般在小车PID控制行走的过程中,PID各参数是否可以实时变化,还是预先通过实验确定PID参数,在行走的过程中参数是不变的?

一般来说,外部环境不变,其中的PID参数是不用改变的。当然如果需要,也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在运动过程中改变PID参数。

4. 伺服电机用脉冲控制的话,是和脉冲占空比有关呢还是只和频率有关,也就是说是上升沿触发,和脉宽有关系么?

用脉冲控制的话只跟频率有关,跟脉冲宽度没什么关系。就是通过伺服驱动器的光耦去对接受脉冲进行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伺服电机有许多PID参数如位置增益,速度积分等,我...

感谢回复,还有两个个问题就是:

1.我这么理解的,假如小车在运动过程中收到干扰,经过小车系统PID算法需要加大扭矩,而伺服系统内部的PID参数只是用来调节这个扭矩是否准确,至于要加大多少扭矩是外部系统PID需要做的事,请问可以这么理解么?

2.假如现在设备齐全要做PID算法,请问这么PID参数一般是怎么得出来的?是根据外部条件,在软件上仿真呢,还是通过不断在实物上实验整定的? PID算法在具体程序中是否只是一个算式而已?

问得有点多,刚接触这一块,希望高人不吝赐教.